二极管问题

楼主(2021-01-29):
请问一下这个电路的功能那个二极管的作用什么?

网友:
把二极管去掉,可以看到是一个反相放大器。
当输入1V,D6导通,D5截止,D6右为-1V。
当输入-1V,D5导通,D6截止,D6右只能0V。

网友:
这是个整流电路。你可以分别假设输入信号分别在正半周和负半周,画出电路通路,就很容易分析。
你的电路有点问题,D5正负极搞反了,R32多余

网友:
    这是个绝对值电路的一部分,后面应该还有个加法器

网友A:
    那个三角形是个什么元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角形是个什么元件啊

最大的空白三角形表示运放本身。
最小的尖端朝右的三个空白三角形表示运放的三个管脚。
最小的尖端朝下的一个三角形表示电源网络输入端。
黑色填实的两个三角形表示二极管的P极、整流的电流单向导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