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ll editor问题

楼主(2021-01-29):
用cell editor编辑一个封装后,必须关掉cell editor再重新打开才能继续编辑另外一个封装吗?请问能否像Symbol那样不用关掉主程序?每编辑一个封装都要重新打开一次cell editor,实在太费时了。

网友A:
你的报什么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报什么错吗?

不是报错,是我要编辑很多个PCB封装,但每次编辑完保存一个,必须将Cell Editor整个程序关掉,再次打开Cell Editor编辑另一个,光是开关Cell Editor这个程序太费时间了。想问一下Cell Editor就是必须这样做还是哪里设置的问题?这样太不方便了。像Symbol Editor可以打开多个符号,也可以只关掉编辑符号的窗口,而不用蒋整个Symbol Editor关掉。

网友B:
可以一次搞很多啊,保存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次搞很多啊,保存一下就行。

保存后不关掉Cell Editor如何编辑另一个?不关掉直接点另一个,然后右键“编辑”是灰色的,必须关掉Cell Editor,再点另一个编辑又重新打开Cell Editor。刚开始用这个,不清楚软件本身就是这样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