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截止不了,肿么办?

楼主(2021-01-29):
各位大侠,开关电路遇上死胡同了,求出路    1.左侧为USB接口,没有连接时为2V -成功连接需要外设给此端口供电5V,正如右侧MOS管电路的缘由。
2.此电路经分析是是条只能开启不能截止的电路。。。归根结底就是左侧的D35 D36 形成的环路,求高人解开此环路,让电路做到能开能关,谢谢

讚!標準「鬼打牆」的設計 。^_^

网友:
    你需要的功能是否为二选一电源:有usb插入时由usb供电,没有usb插入时由SYS_5V供电?
    将D35去掉,VUSB_OUT和USB_VBUSA合并。然后在Q47前面在加一个8050作为信号反向用。

网友:
    看上去倒不是开和关,问题是电源切换,你能确保无缝切换?后端负载是啥,功率多大?只开不关的问题那就找怎么关掉MOS嘛,回头找下条件,毕竟是电压控制回路,想一下是不是某个值设计的问题。

网友:
    有连接就供电,没连接就关电,不是么?

网友:
    我发明的这个太阳能手电筒,有阳光的时候就会亮!没阳光的时候那绝对不会亮!!

网友:
    你所谓的能开能关是怎么能开能关,是由什么控制的?没说明白,是USB插上开启,拔掉关闭还是要通过别的方式关掉呢

网友:
    最好把你的需求和问题说清楚,估计很多看了你的问题的人,都不清楚

网友:
    搞俩MOS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