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PCB工艺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21-01-29):
有一个BGA封装,助焊层不小心设置成与阻焊层一样大小,均比焊盘层大,已经完成PCB装配应用了,会对后面整个设备有什么影响风险吗?因为已经进入投产使用阶段了,板会爆吗?

网友:
    一般没什么问题,就是稍微多刮了点锡膏

网友:
    板子肯定不会爆

网友:
    一般SMT厂是根据PCB实物和板厂制作的文件去开钢网。所以你的设计仅参考。并不一定会用

网友(2021-07-22):
    不会爆,BGA不是很小间距,一般都没问题。  可以加个微信,PCBA王工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