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数组和一些数组下标,怎样根据数组下标对数组切片呢?

楼主(2021-01-29):
有一个数组和一些数组下标,怎样根据数组下标对数组切片呢?
比如说a = [1, 2, 3, 4, 5, 6, 7, 8]; ind = [3, 6];
c{1} = a(0:ind(1));
c{2} = a(ind(1):ind(2));
c{3} = a(ind(2):end);
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c{1} = a(1:ind(1));
c{2} = a(ind(1)+1:ind(2));
c{3} = a(ind(2)+1:end);
最好还要判断有没有索引值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