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中焊盘和线可以显示网络名吗?

楼主(2021-01-29):
    mentor EE 中焊盘和线可以显示网络名吗?

网友:
    好久不用那个软件了,我记得可以。

网友:
    线上可以,焊盘不行吧

网友:
    焊盘上是不行。

网友:
    最新版本焊盘也可以了

网友:
    如何開啟關閉這個效果啊?

网友:
    MENTOR VX2.8可以

网友:
    原来只有线上可以,2.8焊盘上也可以了

网友(2021-12-03):
    via也可以

网友:
    焊盘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