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被测信号本身特性会导致功率因数会出现负值吗?

楼主(2021-01-29):
    被测信号本身特性会导致功率因数会出现负值吗?

网友:
    电压U、电流I基波频率不相关时,长期累计平均功率P趋于0,短期内受不同更新周期计算起点影响,累积平均功率不能抵消,不同计算起点累计的正负会有所不同,P会出现正负跳动。

网友:
    功率因数通常都是正值,但现场测试时,会遇到仪器测量结果出现负值或正负跳变的情况

网友:
    功率因数PF=P/S。其中S为视在功率,且一直为正值,所仪功率因数PF的正负跟随P的变化,当P为负时,PF也就是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