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方根升余弦滤波器在simulink中模块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21-01-29):
qam调制中需要用平方根升余弦滤波器进行脉冲成型,不知道参数怎么设置,还有如果在调制过程中加频偏,应该怎么加) Y6 Y& C9 l3 R4 Q

网友:
模块的数值参数决定它们计算输出值的方式。要控制模块执行的计算,您可以指定参数值。例如,Gain 模块有一个 Gain 参数,Transfer Fcn 模块有多个表示传递函数系数的参数。

网友:
    simulink 中的平方根生余弦滤波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