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置AD能采集30KHZ交流信号吗?需要加缓冲芯片吗?

楼主(2021-01-29):
可以使用STM32内置AD采集30KHZ交流信号吗,STM32的AD采集端需要加缓冲芯片吗,加什么型号的合适?各位大佬,求解答!

网友:
可以采集30K  最大可以到2-5M左右  不需要加缓冲芯片  数据量大要外挂存储芯片

网友:
    可以,我最快做到1Msps。必须加缓冲,原因自己查datasheet中ADC  characteristic那部分。

网友:
    30KHZ交流信号的内阻, 电压, 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