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ADC转换结果存在左对齐或者又对齐吗

楼主(2021-01-29):
刚开始学习TMS320F28034  想知道DSP有像STM32那样设置采样结果左对齐右对齐吗  是所有DSP都是这样还是怎么回事  希望有大神能够给予指导,让我少走点弯路

网友:
    具体看技术参考手册的说明,没搞过

网友:
    不太一样   C2000目前基本都是对寄存器操作   必要时需要看一下手册
    不用设置对齐  直接获取采样结果寄存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