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为什么拼板以及如何拼板

楼主(2021-01-29):
PCB拼板——为什么拼板以及如何拼板

1.为什么要拼板?
(1)当设计的PCB板最小尺寸小于生产设备所支持的最小尺寸时;我司设备所支持的PCB最小尺寸为: 50mm*50mm,最大为: 300mm*300mm。
(2)考虑到车间实际生产效率时。
2.如何拼板?
拼板设计首先考虑是小板如何摆放,拼成较大的板,考虑如何拼最省材料、最有利于提高拼板后的PCB刚度以及更有利于生产分板。关于拼板尺寸,建议以拼板后最终尺寸接近理想的尺寸为拼板设计的依据,过大,焊接时容易变形。
推荐使用的拼版方式有三种:同方向拼版,中心对称拼版,镜像对称拼版。

网友:
是的,拼板设计首先考虑是小板如何摆放,拼成较大的板,考虑如何拼最省材料、最有利于提高拼板后的PCB刚度以及更有利于生产分板。关于拼板尺寸,建议以拼板后最终尺寸接近理想的尺寸为拼板设计的依据,过大,焊接时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