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一下,怎么正确的添加呢?

楼主(2021-01-29):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用Q3D进行仿真,在检查的时候,总是提示有这么一个错误,是我那里出问题了吗?提示没有加analysis setup,但是我已经加了。是不是我没有加对。请问一下,怎么正确的添加呢?非常感谢!

网友:
    看报错结果呀,没有SOURCE或SINK,添加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就看你需要用什么类型的仿真,软件提醒的是你的分析类型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