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matlab程序画流程图,不知道该如何按照这个程序画流程图。

楼主(2021-01-29):
本人菜鸟,第一次接触matlab程序画流程图,不知道该如何按照这个程序画流程图, 尤其是这个程序里用了很多for循环, 比较迷茫……麻烦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MRC_scheme.m
%接收分集-MRC
clear,clf
L_frame=130;
N_packet=4000;%130个编码后符号,仿真4000组
b=4;%设置为1/2/3/4对应于BPSK/QPSK/8PSK/16-QAM
SNRdBs=[0:2:20];
sq2=sqrt(2);
for iter=1:3
    if iter==1
        NT=1;0
        NR=1;%SISO
        gs='-kx';
    elseif iter==2
        NT=1;
        NR=2;% 1发2收
        gs='-^';
    else
        NT=1;
        NR=4;% 1发4收
        gs='-ro';
    end
    sq_NT=sqrt(NT);
    for i_SNR=1:length(SNRdBs)
        SNRdB=SNRdBs(i_SNR);
        sigma=sqrt(0.5/(10^(SNRdB/10)));%瑞利分布参数,噪声标准差
        for i_packet=1:N_packet
            symbol_data=randint(L_frame*b,NT); %产生L_frame*b行NT列二进制信息
            [temp,sym_tab,P]=modulator(symbol_data.',b);%调制
            X=temp.';%X为调制后序列(L_frame行1列)
            Hr=(randn(L_frame,NR)+j*randn(L_frame,NR))/sq2;%瑞利信道衰落系数
            H=reshape(Hr,L_frame,NR);%重置Hr行列(L_frame行NR列)
            Habs=sum(abs(H).^2,2);
            Z=0;
            for i=1:NR
                R(:,i)=sum(H(:,i).*X,2)/sq_NT+...
                    sigma*(randn(L_frame,1)+j*randn(L_frame,1)); %经过瑞利信道并加复高斯白噪声
                Z=Z+R(:,i).*conj(H(:,i));%MRC合并,合并系数为conj(H(:,i))
            end
            for m=1 %最大似然译码
                dl(:,m)=abs(sum(Z,2)-sym_tab(m)).^2+...
                    (-1+sum(Habs,2))*abs(sym_tab(m))^2;
            end
            [y1,i1]=min(dl,[],2);
            Xd=sym_tab(i1).';
            temp1=X>0;
            temp2=Xd>0;
            noeb_p(i_packet)=sum(sum(temp1~=temp2));%累加错误比特
        end
        BER(iter,i_SNR)=sum(noeb_p)/(N_packet*L_frame*b);%计算误比特率
    end
    semilogy(SNRdBs,BER(iter,,gs),hold on
    axis([SNRdBs([1 end]) 0.5*10^(-4) 1e0])
end
title('BER peRFoemancde of MRC Scheme')
xlabel('SNR[dB]'),ylabel('BER')
grid on,set(gca,'fontsize',9)
legend('SISO','MRC(Tx:1,Rx:2)','MRC(Tx:1,Rx:4)')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