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样的焊点是否合格?

楼主(2021-01-29):
公司有一款产品插装器件通孔透锡不好,进行切片分析后,最严重的一个如图片所示,请大神帮忙看一下这样的焊点是否合格?非常感谢!

网友:
1.为什么不过孔?

网友:
2.看你这板也没有2.3mm厚,按照IPC标准的话,估计75%的Hold-fill都达不到吧,应该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