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面两点分析nfs挂载掉线的问题

楼主(2021-01-29):
在PC机上建立nfs服务器,连接PC和开发板,是连接开发板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且搭建nfs服务器也比较简单。
不过即便开发板成功连接PC,并可以查看共享文件,很多时候,我们仍然会遇到nfs断线的情况,然后开发板
挂载的共享文件就无法访问,只能重启,然后重新建立连接。
nfs挂载的失效的问题有几方面:
1. 主机PC机方面:有可能是ifconfig设置问题,一般电脑会自动设置ifconfig eth0为动态IP地址,所以查看
ifconfig eth0会发现没有IP地址,掩码等。所以即便设置ifconfig eth0 192.168.1.*与开发板的IP在同一网段,
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从开发板上ping 主机IP不成功,原因就是主机IP地址发生变化了,这样nfs服务器就显然断线。
因此可以将主机IP设为静态IP。

2. 开发板方面:通过nfs服务挂载pc机的共享文件时,如果出现nfs: server 192.168.1.100 not responding, still trying问题。
这可能因为使用了下面这种方式挂载:mount -t nfs 192.168.1.100:/nfs_share /mnt -o nolock
这种方式是通过UDP连接,很不稳定,如果PC上的文件很小,开发板使用这个文件还有可能成功,如果文件大了,就不
行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TCP连接:mount -t nfs -o intr,nolock,rsize=1024,wsize=1024 192.168.1.100:/nfs_share /mnt
这样连接就稳定了。

网友:
是的,不过即便开发板成功连接PC,并可以查看共享文件,很多时候,我们仍然会遇到nfs断线的情况,然后开发板 挂载的共享文件就无法访问,只能重启,然后重新建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