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Layout 中对外形按ctrl+双击无法复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30):
mentor xpedition Layout 中对外形按ctrl+双击无法复制是怎么回事,按ctrl+双击后,改属性中的类型自动变为外形

网友(2022-04-29):
同问求答,请教大神。

网友:
跟其他软件冲突了

网友(2022-10-08):
    首先,你的mentor要是英文界面,中文不行。然后你有没有开翻译软件,开了就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