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要求一段电源线的阻抗小于500ohm,这个这样计算?

楼主(2021-01-31):
PCB中要求一段电源线的阻抗小于500ohm,这个这样计算?计算出需要铜皮宽度?有计算公式或者计算软件吗?

网友A:
    这么高!!!比信号线的阻抗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比信号线的阻抗还高

    写错了是500m欧。

楼主:
    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应该是正确的:Rdc=d/σA     σ表示点导率,A表示过流面积,d表示导体长度。铜的电导率为5.81x10^7S/m。过流面积=铜厚x铜皮宽度。

网友:
    不知道哎,来看看大佬是怎么回答的

网友:
    按公式,做个填表搞定

网友(2022-03-05):
    电源线的阻抗500m欧,也是很大的了

网友:
    1mm的线宽,长度600mm左右,1oz的铜,阻抗在1oh左右

网友:
    这种一般都需要去仿真了

网友:
    这个要求,应该是考虑电源压降的要求,跟你的走线的宽度和长度有关。因为公司电脑,不能上传图片;给你一组计算值:1OZ铜厚,线宽 22.45mil ; 走线长度 20000mil ; 直流电阻 0.50043 ohm; 所以你走线宽度大于22.45mil且走线长度不超过20000mil, 可以不超过500毫欧;最好是预估一个较准确的线长,然后计算出走线宽度的下限。

网友:
    来学习学习,这个还真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