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铜厚问题?

楼主(2021-02-01):
一般PCB表面完成铜厚为1OZ,如果表面完成铜厚为0.7OZ,对DFM方面、电性能和贴片等方面是否有影响?

网友A:
    看信号要求,普通信号的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信号要求,普通信号的影响不大

    对贴片方面会有影响吗?会不会因为铜减薄了造成其他问题?

网友:
    对于贴片不会有影响, 但板外层完成铜厚是基础铜箔厚度加镀层厚度, 先和板厂讨论一下是否可以得到0.7OZ 完成铜厚。

网友:
    用1/3oz的铜,完铜厚度可以做到0.7oz。贴片没影响。表层的载流能力会比1oz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