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自学(1):LED测试

楼主(2021-02-01):
    LED参数:VF (V)/6A:11.2-14V 典型值VF (TYP)/6A:12.4V/6A  驱动电流IF:0.2-6A 三个LED 并联加在稳压源上测试,设定测试电压12V/5A LED灯可以点亮 但是稳压源出现限流
    说明 LED电流过大 导致阈值电压增大 但是稳压源设定到12V 无法增大 只能限制电流
    测试时提供输出电压15V,电流6A,点亮LED后 测量LED端电压11.6V 说明 LED导通后将端电压钳位到VF值
所以当给LED选择电源时  需要根据VF的最大值选择输出电压,根据IF的最大值选择输出电流 当然如果想要PWM调电流方式,可以选择脉冲最大电流值

网友A:
    我们都是自学天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自学天才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