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老师,BGA焊点有几个球,如图这个地方有点裂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1-02-01):
请教下各位老师,BGA焊点有几个球,这个地方有点裂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冷却过快吗?并且是位于中间的

网友:
    不要只看一个点、一排的图像分析有吗?譬如各自高度、球的大小和外观等

网友:
    這個板子 是否 曾經 維修過?這個 BGA 層經 拆下來後 換零件 再焊上?

网友:
    看看 焊盤本身的 缺陷或氧化污染,焊盤是 鎳金 恐怕 有點問題,或者就是 P含量高 被拉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