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AM350进行GERBER文件的检查

楼主(2021-02-01):
CAM350进行检查
我们生成gerber文件后,可以通过CAM350进行检查,可以确认我们的文件是否有问题。
1、 打开CAM350软件,选择 File 》Import 》 AutoImport ,打开autoImport Directory 对话框;

2、 随便单机一个文件,点击Next(注意: 一定不要点Finish,否则就只有一个文件),出现AutoImport对话框;

3、 点击Finish,完成文件的打开;

4、 最终打开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5、 如果只是看一层,可以直接直接双击就只显示一层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