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2021-02-01):
如图所示,当三极管导通时,A点的电平为0;当三极管截止时,A点的电平如何计算,请教大神

网友:
(5-2-0.6)/2k=I      I*1K=A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计算的:(5-2-0.6)/2k=I,则VA=2+1*I, 则VA=3.2V.
实际上,三极管在截止时有漏电流,所以实际上VA点的电压<3.2V.计算如下:设截止时,R1支路的电流为I1,三极管支路漏电流为I2,则有如下方程,5-VA-0.6=1*(I1+I2)  (1), VA-2=I1*1(2);解上述方程组得VA=3.2-I2/2<3.2,不过I2属于uA级别,所以此时的VA也非常接近第一步计算的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