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中集中参数和分布参数那种比较好?要怎么选择这两种方法比较合适呢?谢谢!

楼主(2021-02-01):
高频中集中参数和分布参数那种比较好?要怎么选择这两种方法比较合适呢?谢谢!9 l' ]& w9 S0 z# N/ t

网友:
    不太懂集中参数和分布参数啊

网友:
    为啥要分的这么细呢,头疼

网友:
    个人觉得分布方法,精度较高,但比较复杂;集总方式相对简化,但有一定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