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UPS的优势

楼主(2021-02-01):
交流UPS

  交流UPS指电源由整流器、蓄电池逆变器组成。

  交流UPS电源由三个基本单元组成。分别是整流器、蓄电池和逆变器。其原理结构方框图如下:

  其工作过程是:当市电正常时,电流通过整流器、逆变器向负载供电,同时整流器给蓄电池充电。

  电流路径是1路:市电——整流器——逆变器——负载,2路:市电——整流器——蓄电池。当市电故障或整流器故障时,通过控制电路自动切换使电池为负载供电,电流流向为蓄电池——逆变器——负载。

  交直流UPS的优势

  (1)可靠性提高了

  交流UPS中系统组件之间更多地是串联关系,其可用性是各部分组件可靠性的连乘结果,总体可靠性低于单个组件的可靠性。反观直流UPS,电源中的并联整流模块、蓄电池组均构成了冗余关系,不可靠性是各组件连乘结果,总体可靠性高于单个组件的可靠性。理论计算和运行实践都表明,直流UPS电源的可靠性要远远高于交流UPS电源。

  (2)效率提高了

  交流UPS中系统组件之间更多地是串联关系,其总效率是各部分组件效率的连乘结果,总体效率低于单个组件的效率。反观直流UPS,电源中的并联整流模块、蓄电池组均构成了冗余关系,其总效率就是各部分组件效率。

  (3)带载能力提高了

  交流UPS电源带载能力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负载的功率因数,二是负载的电流峰值系数,通常UPS主机的设计波峰因数为3,如果负载的电流峰值系数大于3,则UPS主机将降容使用。

  对于直流UPS电源而言,不再存在负载功率因数的问题,其负载高电流峰值系数的负荷能力也很强,不需专门考虑安全富余容量。

  (4)输入电压转换无间断

  现有交流UPS电源要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其交流输入可能是多电源输入,输入需要专门配置有STS设备,或者采用停电方式切换。对于重要系统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而直流UPS电源采用多输入电源时,多路交流电源每路经过整流后就直接并联在一起,无需其他设备就能实现输入电源无间断转换。

  (5)产品价格降低了

  逆变组件在UPS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件,其成本占有整个UPS系统成本较大比重。在直流UPS电源系统中去掉了逆变组件,同时输入整流部分得到简化,整个产品可靠性得到提升而成本却大幅下降,因此直流UPS销售价格也大幅下降。

网友:
交流UPS中系统组件之间更多地是串联关系,其总效率是各部分组件效率的连乘结果,总体效率低于单个组件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