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2021-02-01):
到了毫米波以后,是不是电感电容都用微带线实现?有没有这样的小软件,就是说明了电容的容值,可以计算出指定形式的电容的尺寸参数?ADS里面的模型是要设定尺寸参数的,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有没有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看到有可以用到毫米波的贴片电容,电感没有见过.到了这样高的频段还是用微带的比较准吧,问题是如何设计?高手指点一下,推荐书也好

网友:
多高的频率,现在这样的电容也有很多做得挺不错的了,不过可能比起微带线来的话成本会高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可以用到毫米波的贴片电容,电感没有见过.到了这样高的频段还是用微带的比较准吧,问题是如何设计? ...

就是想知道如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