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天线gps可以接无源天线吗?

楼主(2021-02-01):
    我有个模块itrax300,电路板元件按有源天线做的,可不可以去掉RF端的电容然后接无源天线?
    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我买了两个了,都搜不到星??!
相同的天线放到ublox上就可以。

网友A:
    可以,但要加个隔直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加个隔直电容。

    如果原电路板上是用的有源天线,rf端接了一个电容再接的有源天线,如果用无源天线的话rf端也要加电容吗?

网友:
    不用加电容,把无源GPS天线直接接在有源天线的接点就可以。

网友(2022-01-04):
    1)电路板上面提供有源天线馈电电感去掉,有些柔性PCB做的无源天线内部是“短路”状态,接上去直流馈电电压会直接对地,模块无法工作。(电源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