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mos管开关问题

楼主(2021-02-01):
如图所示,输入24V后,pmos管应该关断,使得12V_OUT没有输出,实测缺无法关断。
但去掉肖特二极管D1,也就是断开12V_OUT和输出脚,却能正常受控。求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估计是因为肖特二极管有漏电

网友:
    不能关断的是虚电吧,你加个电阻到地看看还有没。

网友:
    你加个电阻到地看看还有没。

网友:
    D2原理图明显画反了

网友:
    输入24V  通过D2导通 D1负极电压24V-0.7V=23.3V 正向电压12V  能导通吗?断开D1 12V就能正常输出了 应该就是D2反了D2反过来  既不会正向导通 也不会反向导通 隔离了输入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