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引线框电镀有什么具体要求?

楼主(2021-02-01):
    集成电路引线框电镀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
    为了保证引线有良好的可焊性,以镀银为例,要求所镀镀层的纯度达99.9%,厚度则要求在3.5μm以上

网友:
    镀层结晶要求细致,外观为半光亮,光亮度过高,会难免有内应力的影响,硬度也会偏高,会对焊接性能不利,但不光亮的镀层会结晶粗糙,容易表面变色,也影响焊接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