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pin delay 长度问题

楼主(2021-02-01):
请问大家,为什么按格式编辑后,存成.csv 文件,导入时候提示找不到这个component?   芯片有些地的引脚不写,只写相关信号的内部长度就可以了吧?

网友:
貌似有中文目录和非法字符?

网友:
    不要有中文路径试试看

楼主:
    谢谢,试了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
    是不是位号和封装填错了。命令栏里提示找不到该位号元件。

网友:
    在表格REFDES后面填写正确的位号或是选中表格文件后再点击要导入的器件再点导入

网友:
    检查一下格式,CSV里位号不对,应该是DIE5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