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mini2440 基于v4l2 ffmpeg x264的视频远程监控

楼主(2021-02-01):
网络上盛传的基于mini2440的摄像头监控一般是基于 MJPEG-Streamer。

这种方法利用的是V4L2的底层驱动,然后配合mjpeg这种格式的流传输,然后通过浏览器浏览视频和控制。

下面用一个更接近真实的IP-camera的方案来实现。

这种方案是用的V4L2的视频驱动,然后配合ffmpeg、x264的软件编解码,通过udp上传至pc显示,视频的编解码真的非常麻烦,幸好有很多开源的编解码库可以使用,几百行的代码就可以实现h.264的流编码与传输。

usb摄像头得到的数据格式一般是YUV422,如果用的是cmos 摄像头可能是raw原始数据格式,YUV422,是在raw基础上色彩抽点编码,因为人眼对亮度的敏感大于对色彩的敏感,所以并非对所有的色彩编码,这样的数据量会非常的大,视频编解码格式就不讨论了,很多很复杂,当然,你会了,就不会觉得难。

ffmpeg和x264的作用是将YUV422再编码成H.264

上图看效果,这是在linux中接的图,窗口中显示的是从2440usb摄像头上传上来的视频

这是实物图,手机拍的

废话少说,一步一步实现

1、平台

硬件:ARM mini2440,usb摄像头

软件:fedora14,arm-linux-gcc v4.4.3

2、源文件

last_x264.tar.bz2
以上文件只要会搜索的人都能找到

下面开始交叉编译,编译过程中会遇到几个小问题,一一解决

1、编译zlib

#tar -xzvf zlib-1.2.5.tar.gz

进入源文件目录

#cd zlib-1.2.5

运行configure配置makefile

#./configure --prefix=/opt/webcam/ffpeg

--prefix=/opt/webcam/ffpeg的意思是最后执行make install时,将文件安装在/opt/webcam/ffmpeg,不然会默认安装在/usr/local/lib中,其实这里不写这个参数,最后一起在makefile中修改也可以的。

配置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Makefile

修改Makefile以便能够用arm-linux-gcc编译,其实就是把gcc 改成arm-linux-gcc,ar改成arm-linux-ar等

下面是改好的makefile部分

SFLAGS=-O3 -fPIC -D_LARGEFILE64_SOURCE=1
LDFLAGS= -L. libz.a
TEST_LDFLAGS=-L. libz.a
LDSHARED=arm-linux-gcc -shared -Wl,-soname,libz.so.1,--version-script,zlib.map
CPP=arm-linux-gcc -E

STATICLIB=libz.a
SHAREDLIB=libz.so
SHAREDLIBV=libz.so.1.2.5
SHAREDLIBM=libz.so.1
LIBS=$(STATICLIB) $(SHAREDLIBV)

AR=arm-linux-ar rc
RANLIB=arm-linux-ranlib
LDCONFIG=ldconfig
LDSHAREDLIBC=-lc
TAR=tar
SHELL=/bin/sh
EXE=

prefix =/opt/webcam/ffmpeg
运行configure是的--prefix 就是最后这个参数,这里修改也行的
然后make,make install

#make

#make install

zlib的编译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在/opt/wecam/ffmpeg中是编译好的文件,在子文件夹lib中的.so文件最后要复制到2440里

2、编译x264

应为编译ffmpeg时需要要添加对x264的支持,所以要先编译好x264,一边让编译ffmpeg时能够找到它

解压last_x264.tar.bz2

#tar -xvzf last_x264.tar.bz2

#cd x264-snapshot-20120316-2245

# ./configure --host=arm-linux --prefix=/opt/wecam/ffmpeg --enable-shared --disable-asm

配置选项中已经添加了host的选项,所以makefile就不用再修改了,但是要修改config.mak

SRCPATH=.
prefix=/opt/webcam/ffmpeg
exec_prefix=${prefix}
bindir=${exec_prefix}/bin
libdir=${exec_prefix}/lib
includedir=${prefix}/include
ARCH=ARM
SYS=LINUX
CC=arm-linux-gcc
CFLAGS=-Wshadow -O3 -fno-fast-math  -Wall -I. -I$(SRCPATH) -std=gnu99 -fPIC -fomit-frame-pointer -fno-tree-vectorize
DEPMM=-MM -g0
DEPMT=-MT
LD=arm-linux-gcc -o
LDFLAGS= -lm -lpthread
LIBX264=libx264.a
AR=arm-linux-ar rc
RANLIB=arm-linux-ranlib
STRIP=arm-linux-strip
#make

#make install

x264编译也不会出现问题的,如果有,把之前安装的pc端的x264全部删掉

3、编译ffmpeg

#tar -xzvf ffmpeg-0.10.1.tar.gz

#cd ffmpeg-0.10.1

#./configure --enable-cross-compile --target-os=linux --cross-prefix=arm-linux- --cc=arm-linux-gcc --enable-shared --arch=armv6 --enable-gpl --enable-libx264 --prefix=/opt/webcam/ffmpeg --extra-cflags=-I/opt/webcam/x264/include --extra-ldflags=-L/opt/webcam/x264/lib/

配置需要注意的是--extra-cflags=-I/opt/webcam/ffmpeg/include --extra-ldflags=-L/opt/webcam/ffmpeg/lib/ 指定x264库的位置

#make

#make install

以上,所有依赖的库就都编译好了,下面编译webcam应用程序

所有的源文件不做除了修改udp上传用的ip地址和makefile文件外,不做任何修改,源码存放位置/opt/webcam

1、修改server.cpp ip

将#define TARGET_IP "192.168.1.220" 后面的ip改成你的pc linux的ip,依旧是客户端webcam_shower所在的pc的ip地址

2、修改shower.cpp中的

inet_addr("192.168.1.220"); 将ip修改为pc linux的ip,就是自己的ip,socket绑定端口用

3、修改makefile,以便交叉编译webcam_server,注意,之前编译zlib x264 ffmpeg都在放在webcam/ffmpeg中了

all: webcam_server
#webcam_shower
CC=arm-linux-g++
LD=arm-linux-ld
CXXFLAGS=        -c -g -O0 -fPIC -I./ffmpeg/include -L./ffmpeg/lib

OBJS_SERVER=        capture.o vcompress.o sender.o server.o
OBJS_SHOWER=         vshow.o recver.o shower.o
LIBS_SERVER=        -lavcodec -lswscale -lavutil -lx264 -lpthread -lz
LIBS_SHOWER=    -lavcodec -lswscale -lavutil

.cpp.o:
        $(CC) $(CXXFLAGS) $<

webcam_server: $(OBJS_SERVER)
        $(CC) -o $@ $^ -L./ffmpeg/lib $(LIBS_SERVER)

webcam_shower: $(OBJS_SHOWER)
        $(CC) -o $@ $^ $(LIBS_SHOWER)

clean:
        rm -f *.o
        rm -f webcam_server
        rm -f webcam_shower

#make
这一步会出错,报c与c++兼容问题,在include/libavutil/common.h中添加如下,即可

#ifndef   UINT64_C
#define   UINT64_C(value)__CONCAT(value,ULL)
#endif

最后就得到了编译好的web_server了,将web_server复制到mini2440中,并且将之前编译的第三方编解码库/lib下的所有.so文件复制到mini2440的 /usr/lib中

插上usb摄像头,webcam_server就可以再mini2440中运行了

最后是编译pc端的webcam_shower,这个很简单,按顺序从头编译就好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