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complex double 怎么与double运算?

楼主(2021-02-01):
请教大神,complex double 怎么与double运算?感谢!

代码运行时产生了复数,怎么解决
f=im2double(image_o);
F=fft2(f);
F=fftshift(F);
%执行退化
[M,N]=size(F);
[u,v]=meshgrid(1:M,1:N);%生成二维坐标系
H=exp(-0.0025* ( (u-M/2).^2+(v-N/2).^2).^(5/6) );
F=abs(F).*H;

/////////错误使用  .*
矩阵维度必须一致。

出错 Untitled7 (line 13)
F=abs(F).*H;

网友:
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