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grity power dc vrm设置问题

楼主(2021-02-01):
    大佬们,sigrity新手,请问在设置VRM的时候,电流原理是个DCDC开关电源,那设置VRM的时候是设置到DCDC芯片,还是设置到输出电容啊?

网友A:
    如果考虑电感的影响,那就设置到DCDC芯片输出端,如果不考虑就设置到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考虑电感的影响,那就设置到DCDC芯片输出端,如果不考虑就设置到输出电容

非常感谢版主回复,如果设置到DCDC输出端的电感上面,电感两头都是电源啊,negetive node 设置在哪里?设置到电感附近的gnd上面吗?

网友(2021-06-24):
    设置芯片,前提芯片输出连接到负载端是通路,中间有隔离得短上。我设置是这么弄得,也是新手共同学习。

网友(2021-09-15):
    请教VRM SENCE VOLTAGE怎么link到我的FB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