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想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可以防止出错?非常感谢!

楼主(2021-02-01):
公司的P板上人工插件工位老是出现错件, 方相反等问题, 苦于没有解决方法。所以想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可以防止出错?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你公司有实力的话,可以考虑导入插件机,毕竟也进入工业4.0了追求自动化。常规AI(标准插件机)速度比较快一台机可以替代6-7个人非标准件用MI(异性插件机)可以替代2-2.5个人。

网友:
现在的插件机都可以识别方向、整脚、卧式立式都可以。异性插件机可以实现编带、散料、管状料、托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