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s做阻抗匹配仿真遇到了点问题。

楼主(2021-02-01):
想用ads给天线做阻抗匹配。

     于是我从网分上把s1p给导出来,然后在ads里用smith chart utility把s1p文件导进去进行了初步匹配。想仿真看一看大致效果。
     我用snp控件又把文件导入进原理图。然后接上已经build完的smithchartmatch控件。结果发现仿真出来的结果完全不对劲 然后仿真的时候也会弹warning出来。

     然而仿真结果可以说歪道天边去了。随便怎么改电容电感的值。。在smithchart上通通都是贴着边的。。加个VSWR图,发现全是好几千以上。。值明显不对劲
     大概设置就是像下面的图一样的。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看这个设置目前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设置目前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帮你顶一下。

这东西属实给我整蒙了,直接仿真那个s1p参数出来的数据又是对的????一加上匹配电路就离谱了

网友B:
smith圆图控件短路了。重新删了Smith圆图,看看是不是存在有一根短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ith圆图控件短路了。重新删了Smith圆图,看看是不是存在有一根短路线。

不是的,我不仅试过用Smith chart控件,还直接自己build完对应电路都试过,basic component lumped components 包括murata的模型都试过,全都是仿真出来数据歪的离谱。 直接把terminal接到s1p控件上,仿真出来的数据又跟网分导出来的是一样的。。属实把我搞的头昏脑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