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怎么查找电容的 寄生参数 R&L

楼主(2021-02-01):
怎么查找电容的 寄生参数 R&L   . 规格书里面没有

楼主:
补充 SPICE Netlist(mod形式)  *----------------------------------------------------------------------
* SPICE Model generated by Murata Manufacturing Co., Ltd.
opyright(C) Murata Manufacturing Co., Ltd.
* Description :0603M(0201)/X5R/2.2uF/6.3V
* Murata P/N :GRM033R60J225ME05
roperty : C = 2.2[uF]
ata Generated on Mar 14, 2018
*----------------------------------------------------------------------
pplicable Conditions:
*   Frequency Range = 100Hz-6GHz
*   Temperature = 25 degC
*   DC Bias Voltage = 0V
*   Small Signal Operation
*----------------------------------------------------------------------
.SUBCKT GRM033R60J225ME05 port1 port2
C1 port1 11 1.34e-6
L2 11 12 1.19e-10
R3 12 13 8.95e-3
C4 13 14 2.14e-5
R4 13 14 171
C5 14 15 4.85e-5
R5 14 15 8.42
C6 15 16 6.92e-5
R6 15 16 7.11e-1
C7 16 17 8.05e-5
R7 16 17 5.59e-2
C8 17 18 5.16e-5
R8 17 18 8.70e-3
L9 18 19 2.28e-11
R9 18 19 1.42e-1
L10 19 20 7.16e-11
R10 19 20 3.86e-2
C11 20 21 6.77e-7
L11 20 21 5.55e-11
R11 20 21 6.06e-3
C12 21 port2 8.05e-12
L12 21 port2 7.69e-12
R12 21 port2 1.25
R100 port1 11 2.27e+7
.ENDS GRM033R60J225ME05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 SPICE Netlist(mod形式)  *---------------------------------------------------------------------- ...

补充规格书

网友:
you can check the spice model

网友A:
    如果是murata的,官网都可以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murata的,官网都可以查到。

    好的,已经知道怎么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