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透过电线(搭配鳄鱼夹头)连接两个micro:bit?

楼主(2021-02-02):
如何透过电线(搭配鳄鱼夹头)连接两个micro:bit?

网友:
    在两个micro:bit间传输的讯息,可以是字符串(String),如「Hello」;或是数字,如「9」;或是一个小图案。micro:bit会把要传输的讯息转变成为讯号,再透过通讯媒介传送出去。

网友:
    透过电线连接两个micro:bit。

网友:
    为让两个micro:bit可以彼此传输讯息,它们需要链接在一起,不论是有线或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