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为什么布线完成后,网络没连上,DRC不报错?

楼主(2021-02-02):
altium Designer为什么布线完成后,网络没连上,DRC不报错?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应该是你报错太多,AD超过300个错误就不报了!

网友:
做个副本对照啊,而且做DRC 可以不保存的啊,只要找到问题在哪

网友:
    揍一顿就好了

网友:
    也许是你把规则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报错太多,AD超过300个错误就不报了!

一般是超过500不报,把这个上限往上调,比如改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