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此电路的D1如何防止输入短路,D2如何防止输出短路

楼主(2021-02-02):
问此电路的D1如何防止输入短路,D2如何防止输出短路

网友:
D1给C3提供一条低阻值的放电回路,防止C3两端的电压作用于内部调整管的be结,造成调整管的be结击穿,如果没有C3,可以不加D1;
D2为C2提供一条低阻值的放电回路,防止C2两端的电压直接进入调整管,如果没有C2,可以不加D2.

网友:
D1这是防止输入短路,VO倒灌损坏LMX17,D2是防止VO短路C2放电损坏LMX17而已吧!并不是防止输入或输出短路

网友:
我的理解是D2防止输出短路,将C2储存的电能放掉,使lm317没有输出 ,从而起到输出短路保护  。  这是ti官方的手册 ,D1 D2功能说明不会错的

网友:
    建议学习一下Buck电路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