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平有震荡波?

楼主(2021-02-02):
原理图如图,但是输出【T1out,T2out】会有震荡波。不知道原因是什么?高手可以请教下。

网友:
232用来输出音频吗?

网友:
错误用法,232接口片没有驱动扬声器的能力,除非你的扬声器阻抗足够高,而这样的扬声器你根本买不到。

网友:
负载居然是喇叭。。。。。。。。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