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电磁阀的日常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21-02-02):
    SIEMENS贴片机可以看作是一种非常精密的工业机器人,它由计算机控制,是机械、电路、激光和摄像机的综合体。siemens贴片机通过头部实现吸取元器件-移动元器件-定位PCB-放置元器件的功能,使得元器件和PCB可以准确快速的连接在一起而不损坏。有三种方法可以对齐组件:激光对齐、机械对齐和视觉对齐。 SIEMENS贴片机由贴装头、送料器、PCB承载机构、机架、x-y运动机构(包括滚珠丝杠、直线导轨和驱动电机)、设备对中检测装置和计算机控制系统组成。在siemens贴片机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就是电磁阀。在日常使用中,我们应该经常对电磁阀进行维修和保养,今天和大家分享贴片机电磁阀的日常维护需要注意的事项。

    1、按照操作说明的顺序进行维护,否则不正确的操作方法可能会导致机器或设备损坏。

2、注意机器的设备拆开和压缩空气的供,排气。

    3、冷凝水开释。定期清除空气过滤器中积聚的冷凝水。

4、低频应用。为了避免电磁阀操作不良,尽量确保每月检查一次电磁阀切换操作。

5.手动操作。手动操作设备一开始便运作。那么请确认安全后再操作。

    目前市场上的贴片机主要分为复合式、动臂式、转盘式和大型并联系统四种。每种类型的贴片机各有优缺点,主要取决于应用或工艺对系统的要求,在速度和精度之间有一定的平衡。悬臂式机器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和准确性,适用于大多数组件。一般高精度机器都是这种类型,但速度远不如复合、转盘、大型并联系统。

网友:
    这些注意事项都应该贴在设备上 看着就不会忘记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