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一个可控硅控制电机电路问题

楼主(2021-02-02):
RC11用的是CBB400V电容,RM5压敏电阻用的是10D560K,KA1和AC0V接单相200W电机,现在的问题是没接电机,先是BT A26坏掉,拆掉RC11,RM5又坏掉,都是得电瞬间就坏掉了。

网友:
    楼主,将RM3换为1k欧试试看  还有压敏电阻那两根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上电就坏说明你电路哪边有问题

网友:
    现在把RM5\RM4\RC11全去掉,就应该不烧东西了。

网友:
    原理上没看出什么问题,是不是器件质量或耐压等因素

网友:
你的电路元器件是MOC3081手册上的值,但是人家下面还有一句话
    * For highly inductive loads (power factor < 0.5), change this value to 360Ω.
    电机就是高感抗负载,把RM4改为360欧姆试试。RM4和RC11是缓冲电路,和你的应用有关,需选择恰当,还有一种办法,使用三象限可控硅,可以去掉RM4和RC11,你可以看看ST的说明 三象限可控硅.pdf (329.88 KB, 下载次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