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我是我懵逼了!!!这个集成块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1-02-02):
麻烦各位大佬看一下,这个8脚的集成块是什么型号的?可以用什么替代,谢谢!

网友A:
    什么设备上的  能大致推测出其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上的  能大致推测出其作用吗?

    无线蓝牙耳机仓内的芯片

网友:
    不太好推测,你这是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