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印刷作业的几个检验重点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1-02-02):
SMT印刷作业的几个检验重点分别是什么?

网友:
    精度:必须对准pad的中央并不得偏移,因偏移将造成对位不准及锡珠,零件偏移…等问题

网友:
    辨率:印刷后的形状必须为一近似块状的结构,,,,印刷厚度:必须一致

网友:
    能控制每个焊点的品质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