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示波器测量出 USB 总线上的差分信号?

楼主(2021-02-02):
怎样用示波器测量出 USB 总线上的差分信号?

网友:
USB 信号的测试分为 2 种情况:

网友:
第一种是需要进行符合 USB 组织定义 USB1.1/2.0 总线的物理层测试规范,只有通过 USB 一致性测试后方可打上 USB 标识。USB 物理层一致性测试分为很多个测试项目,主要是考察 USB 信号的信号质量如何,象
Signal Quality Test
Droop & Drop Test
Inrush Current Test
HS Specific Tests
Chirp Test
Monotonic Test
Receiver sensitivity Test
Impedance Test (TDR) 等等。

网友:
第二种情况是仅观测 USB 总线上的信号,可以选择合适的差分探头连接到 D+, D-,直接进行 USB信号的观测。USB2.0 信号速度比较快,上升时间为几百皮秒,为了保证信号的包真度测试,需要选择大于 2GHz 的示波器和差分探头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