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遗传算法对BP网络进行优化

楼主(2021-02-02):
在使用遗传算法对BP网络进行优化时,运行程序时首先出现initPpp对gabpEval设置时有问题;
其次出现ga参数过多这样的提醒
[x,endPop,bPop,trace]=ga(aa,'gabpEval',[],initPpp,[1e-6 1 1],'maxGenTerm',gen,...
'normGeomSelect',[0.09],['arithXover'],[2],'nonUnifMutation',[2 gen 3]);
还有就是在使用遗传算法时,目前找到的程序基本大同小异,但是都不能运行,哪位大神能慷慨解囊,
讲解一下或者备注一个遗传算法啊?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是gaot工具箱安装的文件夹不正确造成的,之前安装在toolbox目录下面,此时不能解决问题,出现上面提到的情况。然而当gaot工具箱与toolbox文件夹平行时,即两者放在一个目录下(我的版本是2010b,此时,我放在了2010b这个文件夹下面了),这时程序就能运行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是gaot工具箱安装的文件夹不正确造成的,之前安装在toolbox目录下面,此时不能解决问题,出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