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v7指令集 C函数调用 堆栈指针SP的变化

楼主(2021-02-02):
    首先说明一下,ARM中函数调用不同的编译器可能差别很大,即使都是arm-linux的交叉编译器,也有差别,有的编译器把r7寄存器作为栈帧寄存器(fp),有的把r11寄存器作为栈帧指针(fp),例如arm-linux-gnueabihf-gcc用的r7和arm-linux-gnueabi-gcc用的r11,另外在函数执行开头的处理也不一样

1. arm-linux-gnueabihf-gcc编译器先给函数中变量分配栈空间,然后将fp和sp指向栈顶

2. arm-linux-gnueabi-gcc编译器先让fp和sp指向栈顶(栈底),然后再给函数中的变量分配栈空间,之后sp指向新的栈顶,而fp指向的老的栈顶变成了函数的栈底。

个人感觉第二种比较好理解,但是总而言之,每次函数开始执行都需要保存fp指针到栈空间,这里的被保存fp指针是上一个函数的数据(一般是栈底数据),然后立即将本函数的栈底数据保存到fp指针, 函数调用结束,根据fp的数据恢复sp指针,从而释放结束函数的栈空间。

这么看来,函数调用需要入栈的数据只有前一个函数的fp指针,然后跳转的时候会将跳转指令bl的下一条指令地址保存到 lr寄存器,方便函数调用结束后返回。当然如果函数入参很多,寄存器不够用,这些参数同样需要入栈。

    下面贴出两种编译器的C代码以及反汇编:

下面我们看C程序:

    • int m = 8;
    • int fun(int a,int b)
    • {
    •     int c = 0;
    •     c = a + b;
    •     return c;
    • }
    • int main()
    • {
    •     int i = 4;
    •     int j = 5;
    •     m = fun(i, j);
    •     return 0;
    • }

使用的编译器是arm-linux-gnueabihf-gcc,针对的芯片是I.Mx6ull,对应的反汇编代码:

    • Disassembly of section .text:
    • 00010094 <fun>:
    •    10094:        b480              push        {r7}
    •    10096:        b085              sub        sp, #20
    •    10098:        af00              add        r7, sp, #0
    •    1009a:        6078              str        r0, [r7, #4]
    •    1009c:        6039              str        r1, [r7, #0]
    •    1009e:        2300              movs        r3, #0
    •    100a0:        60fb              str        r3, [r7, #12]
    •    100a2:        687a              ldr        r2, [r7, #4]
    •    100a4:        683b              ldr        r3, [r7, #0]
    •    100a6:        4413              add        r3, r2
    •    100a8:        60fb              str        r3, [r7, #12]
    •    100aa:        68fb              ldr        r3, [r7, #12]
    •    100ac:        4618              mov        r0, r3
    •    100ae:        3714              adds        r7, #20
    •    100b0:        46bd              mov        sp, r7
    •    100b2:        f85d 7b04         ldr.w        r7, [sp], #4
    •    100b6:        4770              bx        lr
    • 000100b8 <main>:
    •    100b8:        b580              push        {r7, lr}
    •    100ba:        b082              sub        sp, #8
    •    100bc:        af00              add        r7, sp, #0
    •    100be:        2304              movs        r3, #4
    •    100c0:        607b              str        r3, [r7, #4]
    •    100c2:        2305              movs        r3, #5
    •    100c4:        603b              str        r3, [r7, #0]
    •    100c6:        6839              ldr        r1, [r7, #0]
    •    100c8:        6878              ldr        r0, [r7, #4]
    •    100ca:        f7ff ffe3         bl        10094 <fun>
    •    100ce:        4602              mov        r2, r0
    •    100d0:        f240 03e4         movw        r3, #228        ; 0xe4 全局变量m的地址
    •    100d4:        f2c0 0302         movt        r3, #2
    •    100d8:        601a              str        r2, [r3, #0]
    •    100da:        2300              movs        r3, #0
    •    100dc:        4618              mov        r0, r3
    •    100de:        3708              adds        r7, #8
    •    100e0:        46bd              mov        sp, r7
    •    100e2:        bd80              pop        {r7, pc}
    • Disassembly of section .data:
    • 000200e4 <m>:
    •    200e4:        00000008         andeq        r0, r0, r8 /* 这里00000008是全局变量m的值,被解读成andeq指令了 */

使用arm-linux-gnueabi-gcc编译器对应的反汇编代码:

    • 00010400 <fun>:
    •    10400:       e52db004        push    {fp}            ; (str fp, [sp, #-4]!)
    •    10404:       e28db000        add     fp, sp, #0
    •    10408:       e24dd014        sub     sp, sp, #20
    •    1040c:       e50b0010        str     r0, [fp, #-16]
    •    10410:       e50b1014        str     r1, [fp, #-20]  ; 0xffffffec
    •    10414:       e3a03000        mov     r3, #0
    •    10418:       e50b3008        str     r3, [fp, #-8]
    •    1041c:       e51b2010        ldr     r2, [fp, #-16]
    •    10420:       e51b3014        ldr     r3, [fp, #-20]  ; 0xffffffec
    •    10424:       e0823003        add     r3, r2, r3
    •    10428:       e50b3008        str     r3, [fp, #-8]
    •    1042c:       e51b3008        ldr     r3, [fp, #-8]
    •    10430:       e1a00003        mov     r0, r3
    •    10434:       e24bd000        sub     sp, fp, #0
    •    10438:       e49db004        pop     {fp}            ; (ldr fp, [sp], #4)
    •    1043c:       e12fff1e        bx      lr
    • 00010440 <main>:
    •    10440:       e92d4800        push    {fp, lr}
    •    10444:       e28db004        add     fp, sp, #4
    •    10448:       e24dd008        sub     sp, sp, #8
    •    1044c:       e3a03004        mov     r3, #4
    •    10450:       e50b300c        str     r3, [fp, #-12]
    •    10454:       e3a03005        mov     r3, #5
    •    10458:       e50b3008        str     r3, [fp, #-8]
    •    1045c:       e51b1008        ldr     r1, [fp, #-8]
    •    10460:       e51b000c        ldr     r0, [fp, #-12]
    •    10464:       ebffffe5        bl      10400 <fun>
    •    10468:       e1a02000        mov     r2, r0
    •    1046c:       e59f3010        ldr     r3, [pc, #16]   ; 10484 <main+0x44> 全局变量m的地址
    •    10470:       e5832000        str     r2, [r3]
    •    10474:       e3a03000        mov     r3, #0
    •    10478:       e1a00003        mov     r0, r3
    •    1047c:       e24bd004        sub     sp, fp, #4
    •    10480:       e8bd8800        pop     {fp, pc}
    •    10484:       00021024        andeq   r1, r2, r4, lsr #32

  个人感觉参考第二份反汇编代码比较好理解堆栈的变化过程,其实函数调用就两个要点:

    1. 要保存好函数自己的栈底地址,保证函数结束栈空间能够正常释放,但只有一个fp指针,所以使用fp指针存储本函数的栈底地址之前,要将上一个函数的栈底地址入栈也就是,现将fp入栈,然后再使用fp保存新的栈底指针。

2. 使用bl指令,保证函数调用结束能跳回。将bl指令下一条地址保存到lr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