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不同网络覆铜之间的间距

楼主(2021-02-0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4层PCB中,VCC层用的是正片,如何设置不同网络覆铜之间的间距?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在规则器里面,你可以改成这样,如图,比如你有一个5v的铜皮,和一个GND的铜皮。这样你就可以改变他们铜皮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