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保护电路

楼主(2021-02-03):
如下图所示,为一个限流保护电路,基本的保护原理可以看明白,但是有两个位置不懂,一是Q1源极和漏极并接的电阻R1、C1,二是Q2并接的电容C2,这三个阻容在对应位置的作用是什么?阻容参数调整会对电路特性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
    Q2一般就是开关作用,和放大作用

网友A:
    C2与R6形成RC充电电路,可以延缓MOS的开启时间,容量越大,延时越长。但是R1和C1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又会破坏这种延时效果,波形你可以仿真一下就能看出来。另外R1和C1并接在MOS两端在开关电源电路中比较常见,主要是用来吸收MOS两端的电压尖峰,在你这个电路中,由于不知道负载性质,所以不能下结论。

网友:
    第一,Q2,限流,软启动;
    第二,R1 C1调节负载突然减低时快速降低Q1导通程度,保持电压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2与R6形成RC充电电路,可以延缓MOS的开启时间,容量越大,延时越长。但是R1和C1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又会破坏这种延时效果,波形你可以仿真一下就能看出来。另外R1和C1并接在MOS两端在开关电源电路中比较常见,主要是用来吸收MOS两端的电压尖峰,在你这个电路中,由于不知道负载性质,所以不能下结论。

分析的对

网友:
    (1)C2,R6组成微分电路,上电的瞬间,C2导通,然后根据RC的时间,慢慢回到R4,R6组成的分压值12V.(2)当C2,R6,R4的电路中的电压由24V降到12V时,(时间常数由C2,R6来计算),Q2会在这个时间常数内慢慢打开。(3)Q2的作用,主要是当24V输入拔掉的时候,Q2导通,对Q1的G极进行放电,复位。(4)R1,C1组成缓冲电路,这里就不多说了。

网友(点评):
Q2是限流用的。前面4个2R电阻过流后,Q2的Vbe压降超过0.7v。Q2导通,mos断开。 R1,C1一般是用来吸收mos尖峰的,在低功率应用环境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