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存在共模电压时如何正确测量信号波形?

楼主(2021-02-03):
存在共模电压时如何正确测量信号波形?

网友:
    测量对地存在共模电压的信号波形,若测量仪器或测量方法不正确,轻则影响测量结果,重则危害生命财产安全。

网友:
    对大地存在共模电压,在观测的频率下共模电压对大地的源阻抗较低。

网友:
    电路的参考地与大地没有电势差,测量电路中非参考地的两点间电压,可使用示波器连接两个单端无源探头,负端接参考地,正端分别接被测两点,使用Math的减法功能即可得出被测两点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