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有什么用呢?

楼主(2021-02-03):
如题,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续流,有必要加的; 喇叭也有感性的;

网友:
    要看那蜂鸣器的性质, 有源蜂鸣器,不加; 无源蜂鸣器,加; 从图上的蜂鸣器符号看,那是一个无源蜂鸣器(扬声器的符号),所以应该加。 ...

网友:
    续流保护的作用,不加也可以

网友:
    因为喇叭或蜂鸣器都是感性元器件,驱动喇叭或者蜂鸣器的三极管会是一个PWM(几个HZ到几个KHz之间),对于这个驱动来说,感性元器件都会出现反电动势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就需要增加一个续流二级管,形成在三级管关断时,对感性器件反电动势形成一个回路进行放电。

网友:
    续流二极管,

网友:
    续流用,原因可以看5楼的解释,一般感性的如继电器、蜂鸣器、电机等都会用到二极管的这种方式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就是这个原因,续流用的

网友:
    这个是我在别人设计上看到的,自己没有验证过,就是消除蜂鸣器断开时产生的高电压,防止影响电源,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服用!

解释的到家

网友:
    无缘蜂鸣器电路,有固定频率,二极管做续流用。

网友:
    无源蜂鸣器续流

网友:
感性负载的一种保护方式,当Q23导通期间,二极管是反向偏置的。在Q23断开时,二极管由于感性负载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使其导通。

网友:
    这种续流二极管,在继电器上也经常会用到的